[UART] 串口转485收到的数据是乱码

楼主:
MCU是STM32H750VBT6,测试的模块是串口转485,写了一小段代码测试这个数据接口,但用电脑串口助手接收一直是乱码,想请教各位大佬可能是哪方面的问题?网上说的时钟树和波特率都检查过,应该没问题。外部晶振用的是有源时钟信号25M。

网友:
勾上“XCOM”的“16进制显示”试试

网友A:
1、485模块先去掉,直接测试串口本身发送正常不。
2、串口助手使用hex模式接收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、485模块先去掉,直接测试串口本身发送正常不。
2、串口助手使用hex模式接收

大佬,板子485不是单独的模块,没法用串口助手收串口出来的数据,用示波器抓了串口出来的波形,这有问题吗?
下面的图片是HEX接收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大佬,板子485不是单独的模块,没法用串口助手收串口出来的数据,用示波器抓了串口出来的波形,这有 ...

飞线到单片机串口TTL引脚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