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题描述:STM32F407使用标准外设库实现USB-CDC-HOST,连接的设备模拟了3个串口,在CDC_InterfaceInit()函数里手动配置某个模...

楼主:
问题描述:STM32F407使用标准外设库 RL-USB ,裸机无系统,如何实现设备USB-CDC(虚拟串口),有实例可以参考吗?网上资料大多数是stm32 hal库做的虚拟串口,要么是RTX系统下实现的虚拟串口,

请硬汉老师指一个方向

网友:
裸机且标准库的没有,只有HAL的,因为MDK RTE配HAL做配置比较方便,可以方便的在RTE里面添加支持

楼主:
好的, 暂时放弃,不折腾这个了,下一步,从框架上考虑,使用HAL库,RTE去配置RL-TCP,RL-Flash,RL-USB,再一下步学习RTOS,感谢硬汉老师指点迷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