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CubeF4] STM32F407模拟输出SENT协议

楼主:
最近负责的项目需要使用STM32F407芯片模拟输出SENT协议信号,在CSDN上面看到有大佬使用STM32定时器的BURST模式实现,具体使用的函数是HAL_TIM_DMABurst_MultiWriteStart()。

目前我的PWM周期为3μs,占空比50%。为了验证功能,我使用HAL_TIM_DMABurst_WriteStart()函数去改变我原始输出的波形,但是始终无法得到想要的波形,我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,请贴吧大佬帮忙分析一下。

1.cubemx配置
(1)PWM引脚配置:
使用PE9作为PWM波形的输出引脚,配置为TIM1_CH1

PWM定时器选择

PWM定时器选择

(2)PWM相关参数配置:

PWM相关参数配置

PWM相关参数配置

(3)定时器DMA配置:

2.程序代码

3.目前遇到的问题
(1)现在我想用示波器捕获到SENT协议一帧信号里面的同步信号,但始终没有捕获到;

(2)对hal库函数HAL_TIM_DMABurst_WriteStart()的疑问
我参考了论坛里面STM32H7的PWM + DMA突发模式实现定时器寄存器的批量更新 - STM32H7 - 硬汉嵌入式论坛 - Powered by Discuz!这个帖子,对帖子中的"const uint32_t aSRC_Buffer[3]"数组有些疑问。

const uint32_t aSRC_Buffer[3]的第一个元素表示ARR值,请问这个元素和初始化PWM参数配置中的ARR值有没有关系?

网友A:
1、aSRC_Buffer[3]的三个数值就是动态更新ARR,RCR和CCR1寄存器值的,你可以根据需要添加更多值来实现动态的效果。
2、除了这个方法,还有一个好用的方式,TIM UP事件可以触发DMA传输,触发一次,DMA传输一个值,你可以方便的在DMA缓冲设置高低电平,然后传输给指定引脚控件,传输给GPIO的BSRR寄存器即可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、aSRC_Buffer[3]的三个数值就是动态更新ARR,RCR和CCR1寄存器值的,你可以根据需要添加更多值来实现动态 ...

好的,硬汉哥,我去论坛里面找找第二种方式的例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