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讨论] 使用定时器5外部时钟模式,上升沿触发ad9226采样,下降沿输入捕获dma搬运,两个定时器通道触发两dma,但是.搬运数据不同时,...

楼主:
回帖奖励 5 个金币 回复本帖可获得 5 个金币奖励! 每人限 1 次
抢楼 抢楼 本帖为抢楼帖,欢迎抢楼!  【还有 结束 】

网友:
/* USER CODE BEGIN Header */
/**
 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* @file           : main.c
  * @brief          : Main program body
 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* @attention
  *
  * Copyright (c) 2025 STMicroelectronics.
  * All rights reserved.
  *
  * This software is licensed under terms that can be found in the LICENSE file
  * in the root directory of this software component.
  * If no LICENSE file comes with this software, it is provided AS-IS.
  *
 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*/
/* USER CODE END Header */
/* Includes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#include "main.h"
#include "dma.h"
#include "memorymap.h"
#include "tim.h"
#include "usart.h"
#include "gpio.h"

/* Private includes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/* USER CODE BEGIN Includes */
#include "stdio.h"
#include "string.h"
#include "math.h"
#include "stdio.h"
#include <stdbool.h>
#include "arm_math.h"
#include "dac8830.h"
#include "windowfunction.h"
#include "fft.h"
#include "math.h"
#include "AD9833_SPI.h"
#include "arm_math.h"
/* USER CODE END Includes */

/* Private typedef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/* USER CODE BEGIN PTD */

/* USER CODE END PTD */

/* Private define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/* USER CODE BEGIN PD */

/* USER CODE END PD */

/* Private macro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/* USER CODE BEGIN PM */

/* USER CODE END PM */

/* Private variables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
/* USER CODE BEGIN PV */
//#define OUTPUT_DC 0
//#define OUTPUT_WAVE 1
//uint32_t AD9226_DMA_BUFFER[4096];
volatile bool        calc_complete_flag = 0;
volatile bool        calc_complete_flag_b = 0;
u32 freq_9833;
float phase_a;
float phase_b;
float phase_diff;
float phase_diff_old;
//double freq = 0.0;
//double vpp = 0.0;
int i;
HAL_StatusTypeDef MYHAL_TIM_IC_Start_DMA(TIM_HandleTypeDef *htim, uint32_t Channel, uint32_t *mData,uint32_t *pdata,uint16_t Length)
{
  HAL_StatusTypeDef status = HAL_OK;
  uint32_t tmpsmcr;

  HAL_TIM_ChannelStateTypeDef channel_state = TIM_CHANNEL_STATE_GET(htim, Channel);
  HAL_TIM_ChannelStateTypeDef complementary_channel_state = TIM_CHANNEL_N_STATE_GET(htim, Channel);

  /* Check the parameters */
  assert_param(IS_TIM_CCX_CHANNEL(htim->Instance, Channel));
  assert_param(IS_TIM_DMA_CC_INSTANCE(htim->Instance));

  /* Set the TIM channel state */
  if ((channel_state == HAL_TIM_CHANNEL_STATE_BUSY)
      || (complementary_channel_state == HAL_TIM_CHANNEL_STATE_BUSY))
  {
    return HAL_BUSY;
  }
  else if ((channel_state == HAL_TIM_CHANNEL_STATE_READY)
           && (complementary_channel_state == HAL_TIM_CHANNEL_STATE_READY))
  {
    if ((mData == NULL) || (Length == 0U))
    {
      return HAL_ERROR;
    }
    else
    {
      TIM_CHANNEL_STATE_SET(htim, Channel, HAL_TIM_CHANNEL_STATE_BUSY);
      TIM_CHANNEL_N_STATE_SET(htim, Channel, HAL_TIM_CHANNEL_STATE_BUSY);
    }
  }
  else
  {
    return HAL_ERROR;
  }

  /* Enable the Input Capture channel */
  TIM_CCxChannelCmd(htim->Instance, Channel, TIM_CCx_ENABLE);

  switch (Channel)
  {
    case TIM_CHANNEL_1:
    {
      /* Set the DMA capture callbacks */
      htim->hdma[TIM_DMA_ID_CC1]->XferCpltCallback = TIM_DMACaptureCplt;
      htim->hdma[TIM_DMA_ID_CC1]->XferHalfCpltCallback = TIM_DMACaptureHalfCplt;

      /* Set the DMA error callback */
      htim->hdma[TIM_DMA_ID_CC1]->XferErrorCallback = TIM_DMAError ;

      /* Enable the DMA stream */
      if (HAL_DMA_Start_IT(htim->hdma[TIM_DMA_ID_CC1], (uint32_t)pdata, (uint32_t)mData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ngth) != HAL_OK)
      {
        /* Return error status */
        return HAL_ERROR;
      }
      /* Enable the TIM Capture/Compare 1 DMA request */
      __HAL_TIM_ENABLE_DMA(htim, TIM_DMA_CC1);
      break;
    }

    case TIM_CHANNEL_2:
    {
      /* Set the DMA capture callbacks */
      htim->hdma[TIM_DMA_ID_CC2]->XferCpltCallback = TIM_DMACaptureCplt;
      htim->hdma[TIM_DMA_ID_CC2]->XferHalfCpltCallback = TIM_DMACaptureHalfCplt;

      /* Set the DMA error callback */
      htim->hdma[TIM_DMA_ID_CC2]->XferErrorCallback = TIM_DMAError ;

      /* Enable the DMA stream */
      if (HAL_DMA_Start_IT(htim->hdma[TIM_DMA_ID_CC2], (uint32_t)pdata, (uint32_t)mData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ngth) != HAL_OK)
      {
        /* Return error status */
        return HAL_ERROR;
      }
      /* Enable the TIM Capture/Compare 2  DMA request */
      __HAL_TIM_ENABLE_DMA(htim, TIM_DMA_CC2);
      break;
    }
    case TIM_CHANNEL_3:
    {
      /* Set the DMA capture callbacks */
      htim->hdma[TIM_DMA_ID_CC3]->XferCpltCallback = TIM_DMACaptureCplt;
      htim->hdma[TIM_DMA_ID_CC3]->XferHalfCpltCallback = TIM_DMACaptureHalfCplt;

      /* Set the DMA error callback */
      htim->hdma[TIM_DMA_ID_CC3]->XferErrorCallback = TIM_DMAError ;

      /* Enable the DMA stream */
      if (HAL_DMA_Start_IT(htim->hdma[TIM_DMA_ID_CC3], (uint32_t)pdata, (uint32_t)mData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ngth) != HAL_OK)
      {
        /* Return error status */
        return HAL_ERROR;
      }
      /* Enable the TIM Capture/Compare 3  DMA request */
      __HAL_TIM_ENABLE_DMA(htim, TIM_DMA_CC3);
      break;
    }

    case TIM_CHANNEL_4:
    {
      /* Set the DMA capture callbacks */
      htim->hdma[TIM_DMA_ID_CC4]->XferCpltCallback = TIM_DMACaptureCplt;
      htim->hdma[TIM_DMA_ID_CC4]->XferHalfCpltCallback = TIM_DMACaptureHalfCplt;

      /* Set the DMA error callback */
      htim->hdma[TIM_DMA_ID_CC4]->XferErrorCallback = TIM_DMAError ;

      /* Enable the DMA stream */
      if (HAL_DMA_Start_IT(htim->hdma[TIM_DMA_ID_CC4], (uint32_t)pdata, (uint32_t)mData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ngth) != HAL_OK)
      {
        /* Return error status */
        return HAL_ERROR;
      }
      /* Enable the TIM Capture/Compare 4  DMA request */
      __HAL_TIM_ENABLE_DMA(htim, TIM_DMA_CC4);
      break;
    }

    default:
      status = HAL_ERROR;
      break;
  }

  /* Enable the Peripheral, except in trigger mode where enable is automatically done with trigger */
  if (IS_TIM_SLAVE_INSTANCE(htim->Instance))
  {
    tmpsmcr = htim->Instance->SMCR & TIM_SMCR_SMS;
    if (!IS_TIM_SLAVEMODE_TRIGGER_ENABLED(tmpsmcr))
    {
      __HAL_TIM_ENABLE(htim);
    }
  }
  else
  {
    __HAL_TIM_ENABLE(htim);
  }

  /* Return function status */
  return status;
}
/* USER CODE END PV */

/*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void SystemClock_Config(void);
static void MPU_Config(void);
/* USER CODE BEGIN PFP */

/* USER CODE END PFP */

/* Private user code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/* USER CODE BEGIN 0 */
//#define PI 3.14159265358979323846f
//#define TABLE_SIZE 1024

/* USER CODE END 0 */

/**
  * @brief  The application entry point.
  * @retval int
  */
int main(void)
{

  /* USER CODE BEGIN 1 */

  /* USER CODE END 1 */

  /* MPU Configuration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  MPU_Config();

  /* MCU Configuration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
  /* Reset of all peripherals, Initializes the Flash interface and the Systick. */
  HAL_Init();

  /* USER CODE BEGIN Init */

  /* USER CODE END Init */

  /*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*/
  SystemClock_Config();

  /* USER CODE BEGIN SysInit */

  /* USER CODE END SysInit */

  /* Initialize all configured peripherals */
  MX_GPIO_Init();
  MX_DMA_Init();
  MX_USART1_UART_Init();
  MX_TIM5_Init();
  /* USER CODE BEGIN 2 */
  printf("Calculation complete\n");
//  delay_init(400);
//  GPIO_AD9833_Configuration();
//  freq_9833 = 10000;
        Window_Function_Init(Hanning, NPT);
    MYHAL_TIM_IC_Start_DMA(&htim5, TIM_CHANNEL_1,(uint32_t*)ADC_V_A, (uint32_t*)(&GPIOD->IDR),4096)  ;
        MYHAL_TIM_IC_Start_DMA(&htim5, TIM_CHANNEL_2,(uint32_t*)ADC_V_B, (uint32_t*)(&GPIOE->IDR),4096)  ;

  /* USER CODE END 2 */

  /* Infinite loop */
  /* USER CODE BEGIN WHILE */
  while (1)
  {   //
//      if(calc_complete_flag == 1){
//
//        get_fft_a();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hase_a =  lBUFPHASE[(u16)(fMax/1000)];

////                if(fMax!=0){
//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hase_a =  lBUFPHASE[(u16)(fMax/1000)];
//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phase_a is %.2f",phase_a);
////                }
////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200;i++){
////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%d,%u\n",ADC_V,ADC_Win_Value);}
////                printf("%d,%.2f\n",ADC_V_A,lBUFPHASE);
//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us(5);
////                }
////                printf("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");
////
////                printf("谱线根数%d\r\n",count);
////        printf("fmax is %.2f AMAX_PR is %.2f\r\n",fMax,aMax_pr);
////        printf("fSecondMAX is %.2f asecondAMAX_PR is %.2f\n", fSecondMax,aSecondMax_pr);
////        printf("fThirdMAX is %.2f aThirdMAX_PR is %.2f\n",fThirdMax,aThirdMax_pr);
////        //printf("fFourthMAX is %.2f aFourthMAX_PR is %.2f\n",fFourthMAX,aFourthMax_pr);
////        if(aMax_pr > 0.1&&count<=5){
////          printf("sinx %u hz fu\n",freq_9833);
////        }
////        else if(aMax_pr > 0.1&&count>5){
////          printf("fangbo %u hz\n",freq_9833);
////        }
//        calc_complete_flag = 0;
//      MYHAL_TIM_IC_Start_DMA(&htim5, TIM_CHANNEL_1,(uint32_t*)ADC_V_A, (uint32_t*)(&GPIOD->IDR),4096)  ;
//    }
//        if(calc_complete_flag_b == 1){
//        //get_fft(ADC_V_B);
//        // printf("b ok");
//                get_fft_b();
//                phase_b = lBUFPHASE[(u16)(fMax/1000)];

//        ////                }
////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200;i++){
//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%d,%d\n",ADC_V_A,ADC_V_B);
//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us(5);
////                }
////                printf("%d,%d\n",ADC_V,ADC_V_b);}
////                printf("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");
////
////                printf("谱线根数%d\r\n",count);
////        printf("fmax is %.2f AMAX_PR is %.2f\r\n",fMax,aMax_pr);
////        printf("fSecondMAX is %.2f asecondAMAX_PR is %.2f\n", fSecondMax,aSecondMax_pr);
////        printf("fThirdMAX is %.2f aThirdMAX_PR is %.2f\n",fThirdMax,aThirdMax_pr);
////        //printf("fFourthMAX is %.2f aFourthMAX_PR is %.2f\n",fFourthMAX,aFourthMax_pr);
////        if(aMax_pr > 0.1&&count<=5){
////          printf("sinx %.2f hz\n",fMax);
////        }
////        else if(aMax_pr > 0.1&&count>5){
////          printf("fangbo %.2f hz\n",fMax);
////        }
//                phase_diff=phase_b-phase_a;
//        if (phase_diff>180)phase_diff=phase_diff-360;
//        else if (phase_diff<(-180))phase_diff=360+phase_diff;
//        else phase_diff=phase_diff;
//                printf("phase_diff is %.2f\n",phase_diff);
//        calc_complete_flag_b = 0;
//      MYHAL_TIM_IC_Start_DMA(&htim5, TIM_CHANNEL_2,(uint32_t*)ADC_V_B, (uint32_t*)(&GPIOE->IDR),4096)  ;
//    }

//                phase_diff=phase_b-phase_a;
//        if (phase_diff>180)phase_diff=phase_diff-360;
//        else if (phase_diff<(-180))phase_diff=360+phase_diff;
//        else phase_diff=phase_diff;
//                printf("phase_diff is %.2f\n",phase_diff);

        if(calc_complete_flag_b == 1&&calc_complete_flag == 1){
         for(i=0;i<512;i++)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%d,%d\n",ADC_V_A,ADC_V_B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us(5);
                }
//                memset(lBUFPHASE,0,4096);
            get_fft_a();
                phase_a =  lBUFPHASE[(u16)fMax/(Fs/NPT)];
                delay_us(2);
//                memset(lBUFPHASE,0,4096);
                get_fft_b();
                phase_b = lBUFPHASE[(u16)fMax/(Fs/NPT)];
//                phase_diff_old = phase_diff;
//         phase_diff=phase_b-phase_a;
        if (phase_diff>180)phase_diff=phase_diff-360;
        else if (phase_diff<(-180))phase_diff=360+phase_diff;
        else phase_diff=phase_diff;
//                if(phase_diff_old<phase_diff){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hase_diff = phase_diff_old;
//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phase_diff_old = phase_diff;
                printf("phase_diff is %.2f\n",phase_diff);
//                delay_us(1);
        calc_complete_flag_b = 0;
                calc_complete_flag = 0;

             MYHAL_TIM_IC_Start_DMA(&htim5, TIM_CHANNEL_1,(uint32_t*)ADC_V_A, (uint32_t*)(&GPIOD->IDR),4096)  ;
                 MYHAL_TIM_IC_Start_DMA(&htim5, TIM_CHANNEL_2,(uint32_t*)ADC_V_B, (uint32_t*)(&GPIOE->IDR),4096)  ;

    }
    /* USER CODE END WHILE */

    /* USER CODE BEGIN 3 */
  }
  /* USER CODE END 3 */
}

/**
  * @brief System Clock Configuration
  * @retval None
  */
void SystemClock_Config(void)
{
  RCC_OscInitTypeDef RCC_OscInitStruct = {0};
  RCC_ClkInitTypeDef RCC_ClkInitStruct = {0};

  /** Supply configuration update enable
  */
  HAL_PWREx_ConfigSupply(PWR_LDO_SUPPLY);

  /** Configure the main internal regulator output voltage
  */
  __HAL_PWR_VOLTAGESCALING_CONFIG(PWR_REGULATOR_VOLTAGE_SCALE0);

  while(!__HAL_PWR_GET_FLAG(PWR_FLAG_VOSRDY)) {}

  /** Initializes the RCC Oscillators according to the specified parameters
  * in the RCC_OscInitTypeDef structure.
  */
  RCC_OscInitStruct.OscillatorType = RCC_OSCILLATORTYPE_HSE;
  RCC_OscInitStruct.HSEState = RCC_HSE_ON;
  RCC_OscInitStruct.PLL.PLLState = RCC_PLL_ON;
  RCC_OscInitStruct.PLL.PLLSource = RCC_PLLSOURCE_HSE;
  RCC_OscInitStruct.PLL.PLLM = 5;
  RCC_OscInitStruct.PLL.PLLN = 192;
  RCC_OscInitStruct.PLL.PLLP = 2;
  RCC_OscInitStruct.PLL.PLLQ = 2;
  RCC_OscInitStruct.PLL.PLLR = 2;
  RCC_OscInitStruct.PLL.PLLRGE = RCC_PLL1VCIRANGE_2;
  RCC_OscInitStruct.PLL.PLLVCOSEL = RCC_PLL1VCOWIDE;
  RCC_OscInitStruct.PLL.PLLFRACN = 0;
  if (HAL_RCC_OscConfig(&RCC_OscInitStruct) != HAL_OK)
  {
    Error_Handler();
  }

  /** Initializes the CPU, AHB and APB buses clocks
  */
  RCC_ClkInitStruct.ClockType = RCC_CLOCKTYPE_HCLK|RCC_CLOCKTYPE_SYSCLK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RCC_CLOCKTYPE_PCLK1|RCC_CLOCKTYPE_PCLK2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RCC_CLOCKTYPE_D3PCLK1|RCC_CLOCKTYPE_D1PCLK1;
  RCC_ClkInitStruct.SYSCLKSource = RCC_SYSCLKSOURCE_PLLCLK;
  RCC_ClkInitStruct.SYSCLKDivider = RCC_SYSCLK_DIV1;
  RCC_ClkInitStruct.AHBCLKDivider = RCC_HCLK_DIV2;
  RCC_ClkInitStruct.APB3CLKDivider = RCC_APB3_DIV2;
  RCC_ClkInitStruct.APB1CLKDivider = RCC_APB1_DIV2;
  RCC_ClkInitStruct.APB2CLKDivider = RCC_APB2_DIV2;
  RCC_ClkInitStruct.APB4CLKDivider = RCC_APB4_DIV2;

  if (HAL_RCC_ClockConfig(&RCC_ClkInitStruct, FLASH_LATENCY_4) != HAL_OK)
  {
    Error_Handler();
  }
}

/* USER CODE BEGIN 4 */

/* USER CODE END 4 */

/* MPU Configuration */

void MPU_Config(void)
{
  MPU_Region_InitTypeDef MPU_InitStruct = {0};

  /* Disables the MPU */
  HAL_MPU_Disable();

  /** Initializes and configures the Region and the memory to be protected
  */
  MPU_InitStruct.Enable = MPU_REGION_ENABLE;
  MPU_InitStruct.Number = MPU_REGION_NUMBER0;
  MPU_InitStruct.BaseAddress = 0x0;
  MPU_InitStruct.Size = MPU_REGION_SIZE_4GB;
  MPU_InitStruct.SubRegionDisable = 0x87;
  MPU_InitStruct.TypeExtField = MPU_TEX_LEVEL0;
  MPU_InitStruct.AccessPermission = MPU_REGION_NO_ACCESS;
  MPU_InitStruct.DisableExec = MPU_INSTRUCTION_ACCESS_DISABLE;
  MPU_InitStruct.IsShareable = MPU_ACCESS_SHAREABLE;
  MPU_InitStruct.IsCacheable = MPU_ACCESS_NOT_CACHEABLE;
  MPU_InitStruct.IsBufferable = MPU_ACCESS_NOT_BUFFERABLE;

  HAL_MPU_ConfigRegion(&MPU_InitStruct);
  /* Enables the MPU */
  HAL_MPU_Enable(MPU_PRIVILEGED_DEFAULT);

}

/**
  * @brief  This function is executed in case of error occurrence.
  * @retval None
  */
void Error_Handler(void)
{
  /* USER CODE BEGIN Error_Handler_Debug */
  /*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HAL error return state */
  __disable_irq();
  while (1)
  {
  }
  /* USER CODE END Error_Handler_Debug */
}

#ifdef  USE_FULL_ASSERT
/**
  * @brief 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
  *         where the assert_param error has occurred.
  * @param  file: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
  * @param  line: assert_param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
  * @retval None
  */
void assert_failed(uint8_t *file, uint32_t line)
{
  /* USER CODE BEGIN 6 */
  /*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,
     ex: printf("Wrong parameters value: file %s on line %d\r\n", file, line) */
  /* USER CODE END 6 */
}
#endif /* USE_FULL_ASSERT */

这个是我的主函数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* STM32H7xx Peripheral Interrupt Handlers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/* Add here the Interrupt Handlers for the used peripherals.                  */
/* For the available peripheral interrupt handler names,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/* please refer to the startup file (startup_stm32h7xx.s).                    */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/**
  * @brief This function handles DMA1 stream1 global interrupt.
  */
void DMA1_Stream1_IRQHandler(void)
{
  /* USER CODE BEGIN DMA1_Stream1_IRQn 0 */
        if(__HAL_DMA_GET_FLAG(&hdma_tim5_ch1,DMA_FLAG_TCIF1_5)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calc_complete_flag_b = 1;
                __HAL_DMA_CLEAR_FLAG(&hdma_tim5_ch1,DMA_FLAG_TCIF1_5);
        HAL_TIM_IC_Stop_DMA(&htim5, TIM_CHANNEL_1);
        }
  /* USER CODE END DMA1_Stream1_IRQn 0 */
  HAL_DMA_IRQHandler(&hdma_tim5_ch1);
  /* USER CODE BEGIN DMA1_Stream1_IRQn 1 */

  /* USER CODE END DMA1_Stream1_IRQn 1 */
}

/**
  * @brief This function handles DMA2 stream1 global interrupt.
  */
void DMA2_Stream1_IRQHandler(void)
{
  /* USER CODE BEGIN DMA2_Stream1_IRQn 0 */
        if(__HAL_DMA_GET_FLAG(&hdma_tim5_ch2,DMA_FLAG_TCIF1_5)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calc_complete_flag = 1;
                __HAL_DMA_CLEAR_FLAG(&hdma_tim5_ch2,DMA_FLAG_TCIF1_5);
        HAL_TIM_IC_Stop_DMA(&htim5, TIM_CHANNEL_2);
        }
  /* USER CODE END DMA2_Stream1_IRQn 0 */
  HAL_DMA_IRQHandler(&hdma_tim5_ch2);
  /* USER CODE BEGIN DMA2_Stream1_IRQn 1 */

  /* USER CODE END DMA2_Stream1_IRQn 1 */
}

/* USER CODE BEGIN 1 */

/* USER CODE END 1 */

这个是中断函数

/* USER CODE BEGIN Header */
/**
 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* @file    tim.c
  * @brief   This file provides code for the configuration
  *          of the TIM instances.
 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* @attention
  *
  * Copyright (c) 2025 STMicroelectronics.
  * All rights reserved.
  *
  * This software is licensed under terms that can be found in the LICENSE file
  * in the root directory of this software component.
  * If no LICENSE file comes with this software, it is provided AS-IS.
  *
 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*/
/* USER CODE END Header */
/* Includes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#include "tim.h"

/* USER CODE BEGIN 0 */

/* USER CODE END 0 */

TIM_HandleTypeDef htim5;
DMA_HandleTypeDef hdma_tim5_ch1;
DMA_HandleTypeDef hdma_tim5_ch2;

/* TIM5 init function */
void MX_TIM5_Init(void)
{

  /* USER CODE BEGIN TIM5_Init 0 */

  /* USER CODE END TIM5_Init 0 */

  TIM_ClockConfigTypeDef sClockSourceConfig = {0};
  TIM_SlaveConfigTypeDef sSlaveConfig = {0};
  TIM_MasterConfigTypeDef sMasterConfig = {0};
  TIM_IC_InitTypeDef sConfigIC = {0};

  /* USER CODE BEGIN TIM5_Init 1 */

  /* USER CODE END TIM5_Init 1 */
  htim5.Instance = TIM5;
  htim5.Init.Prescaler = 1;
  htim5.Init.CounterMode = TIM_COUNTERMODE_UP;
  htim5.Init.Period = 65535;
  htim5.Init.ClockDivision = TIM_CLOCKDIVISION_DIV1;
  htim5.Init.AutoReloadPreload = TIM_AUTORELOAD_PRELOAD_DISABLE;
  if (HAL_TIM_Base_Init(&htim5) != HAL_OK)
  {
    Error_Handler();
  }
  sClockSourceConfig.ClockSource = TIM_CLOCKSOURCE_ETRMODE2;
  sClockSourceConfig.ClockPolarity = TIM_CLOCKPOLARITY_NONINVERTED;
  sClockSourceConfig.ClockPrescaler = TIM_CLOCKPRESCALER_DIV1;
  sClockSourceConfig.ClockFilter = 0;
  if (HAL_TIM_ConfigClockSource(&htim5, &sClockSourceConfig) != HAL_OK)
  {
    Error_Handler();
  }
  if (HAL_TIM_IC_Init(&htim5) != HAL_OK)
  {
    Error_Handler();
  }
  sSlaveConfig.SlaveMode = TIM_SLAVEMODE_RESET;
  sSlaveConfig.InputTrigger = TIM_TS_TI1FP1;
  sSlaveConfig.TriggerPolarity = TIM_INPUTCHANNELPOLARITY_FALLING;
  sSlaveConfig.TriggerFilter = 0;
  if (HAL_TIM_SlaveConfigSynchro(&htim5, &sSlaveConfig) != HAL_OK)
  {
    Error_Handler();
  }
  sMasterConfig.MasterOutputTrigger = TIM_TRGO_RESET;
  sMasterConfig.MasterSlaveMode = TIM_MASTERSLAVEMODE_DISABLE;
  if (HAL_TIMEx_MasterConfigSynchronization(&htim5, &sMasterConfig) != HAL_OK)
  {
    Error_Handler();
  }
  sConfigIC.ICPolarity = TIM_INPUTCHANNELPOLARITY_FALLING;
  sConfigIC.ICSelection = TIM_ICSELECTION_DIRECTTI;
  sConfigIC.ICPrescaler = TIM_ICPSC_DIV1;
  sConfigIC.ICFilter = 0;
  if (HAL_TIM_IC_ConfigChannel(&htim5, &sConfigIC, TIM_CHANNEL_1) != HAL_OK)
  {
    Error_Handler();
  }
  if (HAL_TIM_IC_ConfigChannel(&htim5, &sConfigIC, TIM_CHANNEL_2) != HAL_OK)
  {
    Error_Handler();
  }
  /* USER CODE BEGIN TIM5_Init 2 */

  /* USER CODE END TIM5_Init 2 */

}

void HAL_TIM_Base_MspInit(TIM_HandleTypeDef* tim_baseHandle)
{

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= {0};
  if(tim_baseHandle->Instance==TIM5)
  {
  /* USER CODE BEGIN TIM5_MspInit 0 */

  /* USER CODE END TIM5_MspInit 0 */
    /* TIM5 clock enable */
    __HAL_RCC_TIM5_CLK_ENABLE();

   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();
    /**TIM5 GPIO Configuration
    PA0     ------> TIM5_CH1
    PA1     ------> TIM5_CH2
    PA4     ------> TIM5_ETR
    */
    GPIO_InitStruct.Pin = GPIO_PIN_0|GPIO_PIN_1|GPIO_PIN_4;
    GPIO_InitStruct.Mode = GPIO_MODE_AF_PP;
    GPIO_InitStruct.Pull = GPIO_NOPULL;
    GPIO_InitStruct.Speed = GPIO_SPEED_FREQ_VERY_HIGH;
    GPIO_InitStruct.Alternate = GPIO_AF2_TIM5;
    HAL_GPIO_Init(GPIOA, &GPIO_InitStruct);

    /* TIM5 DMA Init */
    /* TIM5_CH1 Init */
    hdma_tim5_ch1.Instance = DMA1_Stream1;
    hdma_tim5_ch1.Init.Request = DMA_REQUEST_TIM5_CH1;
    hdma_tim5_ch1.Init.Direction = DMA_PERIPH_TO_MEMORY;
    hdma_tim5_ch1.Init.PeriphInc = DMA_PINC_DISABLE;
    hdma_tim5_ch1.Init.MemInc = DMA_MINC_ENABLE;
    hdma_tim5_ch1.Init.PeriphDataAlignment = DMA_PDATAALIGN_HALFWORD;
    hdma_tim5_ch1.Init.MemDataAlignment = DMA_MDATAALIGN_HALFWORD;
    hdma_tim5_ch1.Init.Mode = DMA_CIRCULAR;
    hdma_tim5_ch1.Init.Priority = DMA_PRIORITY_LOW;
    hdma_tim5_ch1.Init.FIFOMode = DMA_FIFOMODE_DISABLE;
    if (HAL_DMA_Init(&hdma_tim5_ch1) != HAL_OK)
    {
      Error_Handler();
    }

    __HAL_LINKDMA(tim_baseHandle,hdma[TIM_DMA_ID_CC1],hdma_tim5_ch1);

    /* TIM5_CH2 Init */
    hdma_tim5_ch2.Instance = DMA2_Stream1;
    hdma_tim5_ch2.Init.Request = DMA_REQUEST_TIM5_CH2;
    hdma_tim5_ch2.Init.Direction = DMA_PERIPH_TO_MEMORY;
    hdma_tim5_ch2.Init.PeriphInc = DMA_PINC_DISABLE;
    hdma_tim5_ch2.Init.MemInc = DMA_MINC_ENABLE;
    hdma_tim5_ch2.Init.PeriphDataAlignment = DMA_PDATAALIGN_HALFWORD;
    hdma_tim5_ch2.Init.MemDataAlignment = DMA_MDATAALIGN_HALFWORD;
    hdma_tim5_ch2.Init.Mode = DMA_CIRCULAR;
    hdma_tim5_ch2.Init.Priority = DMA_PRIORITY_LOW;
    hdma_tim5_ch2.Init.FIFOMode = DMA_FIFOMODE_DISABLE;
    if (HAL_DMA_Init(&hdma_tim5_ch2) != HAL_OK)
    {
      Error_Handler();
    }

    __HAL_LINKDMA(tim_baseHandle,hdma[TIM_DMA_ID_CC2],hdma_tim5_ch2);

  /* USER CODE BEGIN TIM5_MspInit 1 */

  /* USER CODE END TIM5_MspInit 1 */
  }
}

void HAL_TIM_Base_MspDeInit(TIM_HandleTypeDef* tim_baseHandle)
{

  if(tim_baseHandle->Instance==TIM5)
  {
  /* USER CODE BEGIN TIM5_MspDeInit 0 */

  /* USER CODE END TIM5_MspDeInit 0 */
    /* Peripheral clock disable */
    __HAL_RCC_TIM5_CLK_DISABLE();

    /**TIM5 GPIO Configuration
    PA0     ------> TIM5_CH1
    PA1     ------> TIM5_CH2
    PA4     ------> TIM5_ETR
    */
    HAL_GPIO_DeInit(GPIOA, GPIO_PIN_0|GPIO_PIN_1|GPIO_PIN_4);

    /* TIM5 DMA DeInit */
    HAL_DMA_DeInit(tim_baseHandle->hdma[TIM_DMA_ID_CC1]);
    HAL_DMA_DeInit(tim_baseHandle->hdma[TIM_DMA_ID_CC2]);
  /* USER CODE BEGIN TIM5_MspDeInit 1 */

  /* USER CODE END TIM5_MspDeInit 1 */
  }
}

/* USER CODE BEGIN 1 */

/* USER CODE END 1 */

这个是定时器函数
为什么我的ADC_V_A与ADC_V_B没有完全对齐,导致我想求解相位差有很大误差,这个问题应该如何解决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