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讨论] ic时序与以太网冲突配置

楼主:
请教一下各位大佬,我在使用spi和一个MS5188通讯的时候需要手动上下拉nss去控制启动采集,因为前两个还是无效数据,那么一个通道就需要采集三次,算上稳定时间直接需要3ms就导致我的以太网部分失效了,有大佬有好的解决方案吗
以下是MS5188的读操作

void MS5182_Read_ONE_Data(uint8_t ch) // 配置INCC,和INX
{
    for (u8 i = 0; i < 3; i++)
    {
        HAL_GPIO_WritePin(GPIOE, GPIO_PIN_15, GPIO_PIN_SET);
        DelayUs(120u);
        HAL_GPIO_WritePin(GPIOE, GPIO_PIN_15, GPIO_PIN_RESET);

        HAL_SPI_TransmitReceive(&hspi2, (uint8_t *)&MS5182N_cgf[ch], (uint8_t *)&spi_dmabuf[ch], 1, 10);

    }
}

网友:
前两个是无效数据,这个是芯片特性就是这样吗,如果芯片就是这样,可以使用硬件NSS,每个数据,他是自己控制高低电平得。